电源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5-08-28):
兄弟姐妹们,小弟近来遇到一个问题:
用下图的切换电路,当外部电源放电比较慢的时候MOS不能成功导通导致断电。
MOS上并了个二极管,目前用的二极管是1A <0.3V的,有木有更好的可以推荐,最好可以木有压降。
下次改板,打算用个IC来做,有木有比较便宜的IC推荐下?
O(∩_∩)O~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该有问题啊,MOS里面不是有体二极管做续流吗,体二极管电流多大的。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电路不该有问题啊,MOS里面不是有体二极管做续流吗,体二极管电流多大的。不科学

二极管有压降,电压过低会导致后级电路低压断电保护

网友B:
P_mos中的二极管不是3指向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_mos中的二极管不是3指向2 ?

SCH和PCB对的上即可,不过貌似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呢O(∩_∩)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有压降,电压过低会导致后级电路低压断电保护

这个是后端负载大的原因吗,没有及时续留成功。那我还是觉得补一个低压差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后端负载大的原因吗,没有及时续留成功。那我还是觉得补一个低压差二极管吧。

恩,现在用的二极管已经是0.2+V的压降,但是因为压降的存在,这个问题始终无法消除,不知道有木有没压降的二极管之类的O(∩_∩)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用的二极管已经是0.2+V的压降,但是因为压降的存在,这个问题始终无法消除,不知道有木有没压降 ...

没压降的二极管貌似不存在~~>_<!!
如果不介意试试把 5V_USB的放电电阻变小一点,然后MOS管前端的用于5V_USB电压的电容尽量都弄掉~~~让你的MOS管尽早的开启~~~

目前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压降的二极管貌似不存在~~>__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处理的,没想到那个电源相当强悍,电阻降到了0.5K还是处理不了,不能再小了。。。。

网友:
加个电压比较器,这样就能及时打开MOS管了

网友:
那个MOS管的方向不对吧,应该是3和2的方向兑换一下。这样导通的时候,压降就很小了。

网友(2015-09-30):
楼主电路功能描述下,我等菜鸟看不懂,是左边两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