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脚本删除规则里面的一些bus与差分对设置?

楼主(2015-08-29):
    如何使用脚本删除规则里面的一些bus与差分对设置?

    希望首先删除全部的bus与差分对,然后通过自定义的方式进行编辑

    这个删除的命令应该怎么描述?

网友A:
    删除所有差分对axlDiffPair(axlDBGetDesign()->diff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所有差分对axlDiffPair(axlDBGetDesign()->diffpair)

    但是我在查看脚本记录的时候
    指令都是
    cm 然后后面一段命令的形式(因为我是先在allegro进行脚本录制,然后再编辑的)

    skill的命令 能在脚本里面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查看脚本记录的时候
    指令都是
    cm 然后后面一段命令的形式(因为我是先在allegro进行脚本录制, ...

    可以直接在SCRIPT中执行,前面加skill
    1. setwindow pcb
    2. trapsize 1362
    3. skill axlUIConfirm("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SCRIPT中执行,前面加skill

    • setwindow pcb
    • trapsize 1362
    这倆句的含义是啥?是固定的调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