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效的修改COPPER /COPPER POUR边框

楼主(2015-08-29):
想请教下大家,怎么有效的修改COPPER /COPPER POUR边框了,每次画完到最后修改边框时要花很多时间,最后还修改的不理想. 求各路神仙指点迷津。。。

网友:
格点设置成不太小的整数,并按格点去画铜皮,比如2.5mil,5mil,0.1mm,0.5mm都可以。修改的时候也要在同样的整数单位下修改。

网友:
还有,原点坐标一旦改变,原本呆在格点上的铜皮就会“跑偏”,再改的话又会变得很别扭。避免此情况就得在画任何一块铜皮时,原点坐标始终处在同一个位置,比如板子左下角。

楼主:
今天重装了下软件,现在再修改copper pour还是比较顺,前几天遇到的问题现在复现不出来,难道是我那里设置出问题了? 下次遇到贴图再请教下哦,还是相当感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