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下用HFSS怎么做差分线的串扰仿真

楼主(2015-08-29):
刚学习HFSS,想仿真下“两对”差分线间的串扰,该怎么加端口激励能得到混合模S参数呢?初学,理解不深,请高手们指点下,或者有类似仿真案例能提供学习下,将不甚感激呀!
不要说用其他软件仿串扰,我就想知道用HFSS怎么做,呵呵,请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我在网上找了篇文章,但是没看懂是怎么实现的,“两个差分对中每根传输线分别端接50ohm匹配阻抗”,这个该怎么加啊?端口激励呢?怎么能做出文档中的结果?文章已上传,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仿真串扰和正常情况一下,你先添加端口,然后将端口设置为差分端口就可以了,等仿真完成后就可以输出串扰

网友:
正常加端口--在菜单树处的端口栏可以设置差分对--扫频分析--列印差分对的端口S参数

网友:
和你仿真单个差分对方法一样啊,无非就是看S参数矩阵时候,查看类似S13等相关参数,就是你需要的相关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了,

网友(2015-12-25):
你設計好兩條線之後 在DIFF那邊社就好了

网友(2016-03-23):
溜达ing~~~
学习一下

网友(2019-10-03):
终端驱动,然后wave port再设置差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