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15.0层叠设置

楼主(2015-08-29):
siwave15.0层叠设置多了个Dielectric Fill,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用默认的CDS AIR,仿真的时候报错Metal layer "TOP" is sitting in an air bubble; please change surrounding dielectric material using the Layer Stack Editor
Metal layer "GND" is sitting in an air bubble; please change surrounding dielectric material using the Layer Stack Editor
Metal layer "VCC" is sitting in an air bubble; please change surrounding dielectric material using the Layer Stack Editor
Metal layer "BOTTOM" is sitting in an air bubble; please change surrounding dielectric material using the Layer Stack Editor

网友:
allegro导入的时候默认为CDS_AIR,即空气填充。
改成你的PCB介质就好。

网友:
PCB上各层本来都是铜箔的,加工时进行了蚀刻,才得到我们想要的信号线、电源等,这里的填充介质是PCB压合时填充到该层的介质(该层某些地方被蚀刻后,铜被溶解了,所以压合时会有材料填充进来)

网友:
叠层上每一层 除了 铜走线,还有树脂在铜的旁边包围铜。 填充就是这个包围走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