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用MGRP设置菊花链的地址信号等长,总有几个网络拓扑不一致

楼主(2015-08-30):
allegro用MGRP设置菊花链的地址信号等长,总有几个网络拓扑不一致,需要将拓扑不一致的几个网络重新一个一个设置一下才变过来,又不能选中几个一起重新设置,而且BUS里有27根网络,设置MGRP后,数量不一定,总会少几根,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手工创建pinpair,把相同节点的pinpair创建成mg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创建pinpair,把相同节点的pinpair创建成mgrp

那如果是四片ddr3走菊花链,我要手动设置27*4个pinpair吗?这样会不会很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创建pinpair,把相同节点的pinpair创建成mgrp

想省事,学习开发skill吧

网友:
    相同pin pair的线把其中一根设成ECset,其他的套用这个ECset就可以自动创建match group了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在节点很多的情况下,用ECset设置的话,Match Group里面的Pinpair会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在节点很多的情况下,用ECset设置的话,Match Group里面的Pinpair会乱跳。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