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同时可以通过网口的浪涌好绝缘耐压测试?

楼主(2015-08-30):
一般为了通过浪涌,总要加加些残压较低的陶瓷管,但是这样的话无法满足绝缘耐压要求,电压一高,气体管就被击穿了,哪位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净空地+高耐压陶瓷电容

楼主:
假日快乐!
感谢版主关注。
网口部分如果使用高耐压气体管,能达到绝缘电压要求,比方说要求是500V,我选800的管子,没有问题,但是在做浪涌实验的时候,由于800的管子残压过高,导致75欧姆(0805)的匹配电阻承受电压过大,电阻经常爆掉。不知道我是否描述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日快乐!
感谢版主关注。
网口部分如果使用高耐压气体管,能达到绝缘电压要求,比方说要求是500V,我选 ...

电阻会爆掉是因为电阻也有个瞬时耐流值,与封装大小成正比。
75ohms换更大封装的,或者用多个等值电阻并成75ohms。

网友(2015-12-22):
加个压敏电阻和Y电容

网友(2016-12-29):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2019-03-05):
目前针对500V绝缘我们推荐使用的是800V的半导体放电管BS8000N-C-F。
现在在网口中心触头接地的TSS保护管应用比气体放电管相比较残压更小,电压范围更精准,可以把TSS保护管电压提到更高已达到900V电压碰触的保护。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目前针对500V绝缘我们推荐使用的是800V的半导体放电管BS8000N-C-F。现在在网口中心触头接地的TSS保护管应用 ...

你好,你这个的BS8000N-C-F是什么品牌的,一般这种TSS只做到420,再高的很少,没有找到对应800V的方家。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目前TSS保护元件的断态电压完全可以做到800V,可联系浪拓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