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信号静电保护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5-08-31):
要对芯片的一个引脚进行保护,最好就是用二极管,稳压在5V左右?

网友A:
你不是说静电保护么? 直接ESD管啊?  http://www.semiteltech.com/produ ... rotection%20Devic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静电保护么? 直接ESD管啊?  http://www.semiteltech.com/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aa=TVS&b ...

他可能说的是TVS管

网友A:
这是以前写的一个关于静电防护的文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就我的理解而言,对ESD进行防护主要就两种器件:TVS管和压敏电阻。。我们主要用的都是TVS管

网友:
这个还得看信号速率等特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以前写的一个关于静电防护的文字。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就我的理解而言,对ESD进行防护主要就两种器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