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句话的意思,谢谢

楼主(2015-08-31):
[p=168, null, left]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p=168, null, left]bubble_space $shove_mode'

[p=168, null, left]alias ~B bubset

网友A:
    这句话被分行了,正确的应该是: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第一句是设置输入bubset单词后,设置Options面板的避让方式;
第二句是将Ctrl+B按键定义为bubset单词;
    这两句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句:
    alias ~B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被分行了,正确的应该是: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 ...

刚好看到了这个,请问下老师,像这些不是菜单里面的快捷键,比如option,右键菜单以及二级菜单的选项,我怎么才能知道具体的命令?
    还有就是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这种定义方式,哪里能找到帮助文档,有时候很简单右键菜单,想在skill或者别的地方调用,死活试不出来命令以及用法。
    求教,谢谢。

网友:
    可以用录制Script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