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PCB封装库可以导入Altium designer吗

楼主(2015-08-31):
最近帮人画板,结果人家给的原理图和元件库都是cadence用的,本人习惯用altium designer,网上搜了下也没找到什么方法把这些原理图和元件库导入到Altium designer,各位高手指点下0 ^% C1 n0 C' F

网友:
AD9  /10   都有file-import wizard吧?  里面能导入各种格式的,好几年没用过了,电脑没装,自己找找看。

网友:
我ad还是8.3的。同时装有cadence和ad8.3的情况下导入的文件相当好。听说高版听说高版ad不用装cadence也可以吧把cadence文件导成ad格式。

网友:
手机回复,有错字。见谅。

楼主:
有几个版本能导入cadence的PCB文件,但是单纯导入元件库貌似是导不了,还是谢谢二位。

网友(2020-02-26):
AD10导入cadence 17.4的不知道行不。

网友:
    可以導入,但要注意版本別,orcad 是可以導入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