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波峰焊关于插件料和贴片料元件间距问题

楼主(2015-08-31):
请教一个问题,过波峰焊关于插件料和贴片料元件间距问题,PCB2面都有贴片元件,插件元件只插一面,那么过波峰焊就得做夹具挡住波峰焊那面的贴片元件,那么问题来了 ,那一面的贴片料焊盘和插件料焊盘距离多大 才方便做夹具,,有没有什么规范,最小可以多小。

网友:
焊盘间距最好不低于3mm。
托盘在贴片焊盘和插件焊盘之间的“挡墙(外行自用形容词)”铣刀可以控制在1mm宽,挡墙和两边焊盘再留点距离,1.5mm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托盘本身有厚度,我记得怎么也不低于7mm吧,离插件焊盘近了会造成上锡不良,所以需要加大两种焊盘的间距,让挡墙离插件焊盘越远越好。

网友:
不做波峰1mm,过波峰的话,最少3MM.

网友(2015-10-21):
还要考虑零件厚度的问题,尽量少把大零件和放在过波峰的那一面,尽量不做双面板,有事找我,6年研发设计,5年SMT加工经验

网友(2016-01-09):
    间距至少是3MM

网友A(2016-05-24):
引用 网友B:
3mm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具体资料,比如说相应的工艺流程,或者说是那个工装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具体资料,比如说相应的工艺流程,或者说是那个工装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没有哦

网友:
    大师们 都给出经验和结果   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