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方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我用图中这个芯片做了一个手持式电子产品。电池用的是3.8V,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测量到输出电压VOUT有5V,但是机器会一直重启。
还有种问题是,升压不起来了,机器无法开机。
请教下各位有熟悉这块的大神能指点下我吗?

AN40003 CP4060应用设计指南Rev1.6.pdf

网友A:
需要示波器好好测量下各个位置的状态了

网友B:
不接负载能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示波器好好测量下各个位置的状态了

比如说那几个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负载能升压吗

嗯 是的

网友(点评):
不接负载能升,是不是负载过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负载能升压吗

我都没打开开关啊!负载在那里?

网友:
这个是移动电源的IC,你机器的电源是不是5V?如果是5V的话,做一下隔离负载是不能直接挂在5V上的,还有你测一下5V输出的纹波

网友C:
    VOUT要并大电容

网友:
    输出并两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UT要并大电容

    PCB上并了一个27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上并了一个270UF的电解电容!

再串个电感试下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好我们一个产品也遇到同样的事情。最后找方案商用专业的示波器才发现,是负载的瞬间电流太大了,超过了IC的输出限制。普通的电流表示波器根本看不到这个瞬间值;
其次是升压IC的保护关断电流小了。 最后也与你的布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好我们一个产品也遇到同样的事情。最后找方案商用专业的示波器才发现,是负载的瞬间电流太大了, ...

我们用的是50mR的电阻,有时候并联一个50mR的电阻在一起后,能解决部分重启的问题。还有一种是无法开机,而且4060这个IC很烫。
    你们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把电感串大点,可能是纹波电流过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好我们一个产品也遇到同样的事情。最后找方案商用专业的示波器才发现,是负载的瞬间电流太大了, ...

    我的和你的不是一个方案,我们的是简单的一个电池升压到5v供后面系统使用,但是根本原因应该是一样。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和你的不是一个方案,我们的是简单的一个电池升压到5v供后面系统使用,但是根本原因应该是一样。
供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