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保存配色方案与调用配色方案

楼主(2015-08-31):
如题:

比我我底层布线这时我只想显示底层元器件的丝印和位号。关闭顶层元器件的丝印与位号。具体如何实现

楼主:
    我想把配色方案保存,以后直接调用

网友A:
    输入colorview create就可以保存当前的视图
格式是.color
保存到SPB_DATA/pcbenv里面
可以在同目录下的env文件定义调用这个视图文件的快捷键

网友B:
    我會在Artwork中設置一個這樣的層面。

网友C:
    送你2个skill,一个颜色设置,一个lay板切换层。不知道怎么用去skill区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你2个skill,一个颜色设置,一个lay板切换层。不知道怎么用去skill区搜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colorview create就可以保存当前的视图
    格式是.color
    保存到SPB_DATA/pcbenv里面

    快捷键,怎样设能告诉下不,我不知道具体语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會在Artwork中設置一個這樣的層面。

    w我也想着样做的。可是还是觉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快捷键,怎样设能告诉下不,我不知道具体语句是什么。

axlSetFunckey  后面的就是  sc  sq等就是快捷键 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lSetFunckey  后面的就是  sc  sq等就是快捷键 自己改

这个我是知道的,funckey 01 replay color1.scr 我是说是不是通过script然后设计快捷键调用这个SCR来实现层配色方案的切换。

    刚刚看了下SKILL,真是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colorview create就可以保存当前的视图
格式是.color
    保存到SPB_DATA/pcbenv里面

    这个快捷键能给个实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你2个skill,一个颜色设置,一个lay板切换层。不知道怎么用去skill区搜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快捷键能给个实例吗

比如说创建一个top.color文件,内容如下:
color -globvis off
color -vis "ETCH/TOP"
color -vis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放在SPB_DATA/pcbenv目录下,再编辑env,添加
alias ~1 colorview load top

这样在allegro里面按ctrl+1就可以只显示TOP的走线层和丝印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funckey 01 replay color1.scr 我是说是不是通过script然后设计快捷键调用这个SCR来实现 ...

这个不是脚本,是skill    和板层什么无关的,任何一个新画的不案子设置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板子都可以用来切换层。貌似不超过26层,可以自己加。
已经修改过颜色的板子,设置出来不一定是预设颜色,因为改过颜色的板子颜色代码对应color会变。
试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创建一个top.color文件,内容如下:
color -globvis off
color -vis "ETCH/TOP"

好的,秒懂,就是自己设置颜色配置文件的内容,设置一个快捷方式来实现命令就OK,这个方式确实是不错的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脚本,是skill    和板层什么无关的,任何一个新画的不案子设置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板子 ...

SKILL确实好强大,之前下载你的一个SKILL包,真是多啊,得慢慢摸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colorview create就可以保存当前的视图
格式是.color
保存到SPB_DATA/pcbenv里面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好吧,这种方式也非常好,不过我现在使用SKILL了,完美达到我心中的效果,这是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问一个问题,你这个是不是有路径设置啊。我按照你的方法保存在D:SPB_DATA下的PCBENV下结果没有看到啊

网友(2019-10-23):
file_export_parameters_选择相应的选项到处就行,然后导入就选import 那个prm文件就行

网友:
file_export_parameters_选择相应的选项导出就行,然后导入就选import 那个prm文件就行

网友:
file_export_parameters_选择相应的选项到处就行,然后导入就选import 那个prm文件就行  前提是不管导入导出你在两层板时候都设置好,然后每次就当个模板用就行了。第一次回复,回了三次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

其實只要保存.color的設定
不一定要設定pcbenv目錄下的env

我是保存要的設定COLOR後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
去VIEWPATH(PATHS\CONFIG\VIEWPATH),旁的VALUE設定路徑
這樣就會固定去這個路徑讀取顏色跟層面的設定

只要設計好的COLOR 都放到這個路徑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脚本,是skill    和板层什么无关的,任何一个新画的不案子设置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板子 ...

    你好, 你发的这个skill怎么用啊,我在SKILL区没有找到使用方法

网友(2021-02-06):
    很感谢这个太棒了

网友:
    skill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2-05-18):
    厉害,有skill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