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RI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15-08-31):
请问基站BBU对外的CPRI光纤接口,在单板设计时是否需要增加TVS保护管进行防静电和浪涌等保护?

网友A:
不需要,因为是光的,信号线不用考虑防护。但是外壳是导体,要有对地泄放途径。一般高压电容 Moh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因为是光的,信号线不用考虑防护。但是外壳是导体,要有对地泄放途径。一般高压电容 Mohm电阻。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看有些厂家的RRU  CPRI光纤接口设计的时候,增加了TVS线线,线地防护,难道是因为RRU室外,需要防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看有些厂家的RRU  CPRI光纤接口设计的时候,增加了TVS线线,线地防护,难道是因为 ...

这个应该跟环境有关了吧RRU,我也不确定,反正我看到的大小公司的放置在机房什么的这种设备光纤接口都没放的,我们自己做的产品也没放。对于放在高处容易遭雷劈/感应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