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U盘静电问题

楼主(2015-08-31):
本人最近换了一份专门帮助别人整改产品静电的工作。就是客户的产品过不了静电测试,就会拿来我们协助整改的工作。算新人一枚,最近遇到一个关于TF卡U盘的静电问题。就是比如一台带读卡功能的平板电脑,客户要求在机器播放TF卡/U盘里面的音视频内容,空气±8KV对TF卡/U盘 放电测试,就会出现卡里面的内容乱码读不出来退出播放,而机器依然正常的情况(如果是读机器里面FLASH的内容则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已经在TF卡U盘 各数据线电源供电线加TVS管串个 22R电阻等措施。但涛声依旧。想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有特别好的方法解决或者说测试标准是否可以改变。恳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usb金属外壳和里面的地分开试下

网友(2015-12-22):
在差分线之间加个双向二级管.

网友A:
从现象上看,是播放TF内容才有问题。按理串了电阻,加了ESD,应该是很有效果才对。可以再试试在外壳上加铜箔,然后通过导电泡棉和USB及TF卡的金属部分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上看,是播放TF内容才有问题。按理串了电阻,加了ESD,应该是很有效果才对。可以再试试在外壳上加铜 ...

感谢版主您的经验分享。如果在外壳上加了铜箔,测试的标准就改变了。变成了接触的±4KV,而不是原来的塑胶外壳打空气±8KV了。打接触的话我们以前遇到金属外壳的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问过一些实验室的测试方法,有些是不插卡直接打的空气放电,有些插着卡打但不会播放卡里面的内容,这样的话只要机器播放不会有其他问题就好了。可能就是说TF卡它属于外设设备,不属于机器里面自带的东西,出货也不会说带卡出货,如果说TF本身抗静电能力不强引起的数据出错的话那是不可以说明是机器有问题的。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您的经验分享。如果在外壳上加了铜箔,测试的标准就改变了。变成了接触的±4KV,而不是原来的塑 ...

是的,打ESD要选好的ESD卡,有公司专门买那种几百块钱的卡,专门来做ESD实验。
按照你的回复,这个问题应该算是解决了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打ESD要选好的ESD卡,有公司专门买那种几百块钱的卡,专门来做ESD实验。
按照你的回复,这个问题 ...

感谢版主您的经验分享。的确我们用的都是十几块钱的TF卡,您不说我还不知道有几百块钱的卡呢。我觉得版主您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可以加下我的QQ 39472145,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我都想请教下您,万分感谢!

网友:
个人建议检查USB connector 金属壳到TF 盘U主地的连接, 应当是吧TF卡的地干扰掉了。

网友(2016-04-22):
卡很重要,台湾和小日本的卡会好些,USB和TF的主控也很重要,要是方案不好,呵呵

网友:
有些卡是山寨的,很容易坏,最后从台湾和日本买

网友(2022-02-16):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