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脚为何要对地短路?

楼主(2015-08-31):
5金币

这是TV板卡上的耳机座出的一个电路图模块,图中四五脚
为何要对地短路?求解,谢谢!
file:///C:/Users/cultraview/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83380060/QQ/WinTemp/RichOle/Z7NSL0B654QPPRZ[A4W[EGA.png

网友:
4、5脚可能是安装孔吧。。。看一下手册呗

网友:
    會不會是電流偵測?當偵測到接地后IC 就停止輸出了。 看spec ;

网友A:
    应该是防止噪音吧。当耳机插入时,4,5脚自动弹开,拔出后,接地,应该比悬空好。

网友:
    不断路也是可以的,4.5脚用来做插入检测,接不接地不影响

网友:
    同意5楼建议

网友:
    这是耳机的保护功能啊,悬空很容易遭静电,接地才稳妥,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不是防静电

网友:
    个人感觉不是防静电

    那要看插座的管腳安排,有的插座最外面不是地(GND),靜電打入時就第一個中槍。 以樓主的貼圖來說,最外面是地(GND),可能不需要這樣的防護,但某些狀況的確需要做這樣的處理,下面這個爛機種就是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止噪音吧。当耳机插入时,4,5脚自动弹开,拔出后,接地,应该比悬空好。

    你说的是对的,不单单防止噪音,还可以防止外界产生的静电从2、3脚转入到芯片将芯片烧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对的,不单单防止噪音,还可以防止外界产生的静电从2、3脚转入到芯片将芯片烧坏。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悬赏了。哈哈!

网友(点评):
來個要飯的?來人啊~把廚房的餿水桶全倒給他!^_^

网友:
    个人觉得静电一说,没什么太多的必要。

网友B(2015-10-19):
    在耳机接头没插入插座时,3和5,4和2是分别接在一起的,一旦接头插入插座时,3和5,4和2会分别分开,从系统可靠性角度讲,4和5脚是应该接地的,这样的话,耳机没插入的时候,左右声道接地,系统输入为0。很多时候悬空,带来的风险就是一旦从外界串入一个大电流,可能会烧毁板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耳机接头没插入插座时,3和5,4和2是分别接在一起的,一旦接头插入插座时,3和5,4和2会分别分开,从系统可 ...

    嗯嗯,说的有道理。那R280、R289为何为零欧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有道理。那R280、R289为何为零欧电阻呢?

    串联的那两个电阻包括对地的两个电阻,应该是预留做阻抗匹配用的,无论是做音频输入还是输出,实际测试时,可以适当修改阻值进行输入/输出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那两个电阻包括对地的两个电阻,应该是预留做阻抗匹配用的,无论是做音频输入还是输出,实际测试时 ...

我個人認為不是用來阻抗匹配,與你的觀點不相同。
我認為那二個0歐姆應該是預留給EMI/EMC測試有問題的時候使用,例如可以換上BEAD或是電感器,防止AUDIO IC本身帶出高頻的信號,沿著耳機傳導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認為不是用來阻抗匹配,與你的觀點不相同。
我認為那二個0歐姆應該是預留給EMI/EMC測試有問題的時 ...

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总之这部分的冗余设计要和实际调试相联系,不过音频上应该很少有用电感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总之这部分的冗余设计要和实际调试相联系,不过音频上应该很少有用电感器的吧?!

    有些手機設計在耳機路徑上的確是串電感器,用來防止TDD noise (當BEAD阻擋TDD noise 還不足夠的時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手機設計在耳機路徑上的確是串電感器,用來防止TDD noise (當BEAD阻擋TDD noise 還不足夠的時候)。

    涨姿势了,多谢 jacklee_47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