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ia 对高速信号阻抗影响

楼主(2015-09-01):
关于Via对DDR3信号的影响;(1) 过孔等效长度影响     (时延)
(2) 寄生电容,电感影响(阻抗不匹配)

以上两点,在设计时,要优先考虑哪点。

网友A:
这两点都不用担心。速率不是很高。

网友B:
第二点稍微考虑一下就好,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如果单从SI来考虑的话时延要求比较高,毕竟DDR3对时序要求很高,但是如true和cousins所说,DDR3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做到所有的同组线同时变化(打孔和换成),也可以多打个via。多考虑下EMC方面的措施。组可能方面的话,DDR3要求没有特别的严格。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各位版主回答很精辟呀

网友:
    我只说一点,DDR3对时序要求很高,DDR4也是,这也是DDR4速率一直上不去的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点都不用担心。速率不是很高。

现在嵌入式的 2133也是常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点稍微考虑一下就好,没有那么严重。

感觉是否阻抗匹配及串拢(3W)处理好,等长按设计要求处理下。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