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电源短路保护IC

楼主(2015-09-01):
  通常场效应管打开就输出12V  ,但输出跟地短路了就烧场效应管, 各位网友看看建议下怎么保护方法或者有其他什么输出短路保护的IC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好奇怪的图,AO3407是P管,应该2脚是S,3脚是D才对。因为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原因(D指向S),你的OUT12应该会一直有电才对。
我觉得按你的接法,当out12短路时,Vgs=0,本来P管应该截止了。但是因为寄生二极管的原因,会有个VBAT--->GND的压降电流,导致寄生二极管过流烧掉,乃至烧掉p管。
试下把pin2&3对调下,VBAT接pin2(S),out12接pin3(D),这样在输出短路时因为管子还导通所以会把输入也拉低,应该不会烧管子。

不错啊,还有这个要完全关断的话,最好用两个S对S串联,那样才能完全的关断

网友:
限流保护或者截流保护  模电课本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图,AO3407是P管,应该2脚是S,3脚是D才对。因为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原因(D指向S),你的OUT12应该会 ...

网友B:
没错,是这样的啊。正常贴片封装应该都是逆时针引脚顺序的,难道你们家的不一样?

另外,你的图上也是D--->S的体二极管,如果你原理图中的D、S没有标错的话,一定会一直导通的。
所以,你要么原理图引脚标错了,要么D、S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是这样的啊。正常贴片封装应该都是逆时针引脚顺序的,难道你们家的不一样?

另外,你的图上也是 ...

S 进 D 出 怎么可能一直导通

网友C:
图中的S和D是反的,同时你这个上电MOS管就通,短路还是通的,当然烧了,根据你的图要不要都一样,如果要一般G极采用一个I/O口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S 进 D 出 怎么可能一直导通

因为从你图中看,你的S\D是反的,所以你认为是S进D出,但实际上是D进S出,又因为体二极管的原因,是会一直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S和D是反的,同时你这个上电MOS管就通,短路还是通的,当然烧了,根据你的图要不要都一样,如果要一 ...

估计图中R7的下面不是接地,应该是接GPIO。

网友D:
是很容易烧的,短路的时候,开关电源做过功率保护,如果扛不到电源关闭,就容易烧。用那些大封装的容易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图中R7的下面不是接地,应该是接GPIO。

是的 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很容易烧的,短路的时候,开关电源做过功率保护,如果扛不到电源关闭,就容易烧。用那些大封装的容易抗些 ...

是的 只要输出接地了 很容易干掉场效应管   兄弟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只要输出接地了 很容易干掉场效应管   兄弟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没有,我们生产的时候也很容易烧掉。

网友C:
你在GS之间接入一个4148看看,G接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GS之间接入一个4148看看,G接正

BATT是主电源,入口有SS34  ,  你是说DS吧

网友:
在电池端BATT与GND端并联一个SS14!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