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设置本振为大信号问题

楼主(2015-09-01):
请问如何在HB谐波仿真下将LO设置为大信号,RF设置为小信号。
问题描述:
      大信号模型是二极管在不同输入功率下呈现不同阻抗值,比如二极管的等效电路里面六个参量Lp、Cp、Cb、Rs、Cj、Rj,如果在小信号下,混频时,二极管输入阻抗的值一般是固定的,但是在本振为大信号模型下,后两个非线性参数寄生电容Cj、寄生电阻Rj会应该随着不同的输入功率而发生变化。目前不管我怎样变化功率值,二极管阻抗都不变,请问了解的朋友该怎样设置?

楼主:
目前用LSSP解决了本振功率驱动下的本振阻抗,但是本振驱动下的射频阻抗该怎样看,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
@cousins 版主求解

网友:
不好意思,HB分析我很久没做过了,所以不那么熟悉。问问徐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