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12和C1812, C1210和R1210尺寸大小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5-09-01):
谢谢.

网友:
要看封装尺寸的   当2个尺寸一样时   一般是为了确认电阻和电容  所以才那样区分

网友:
    你要是有封装,比较下就看出来了,尺寸一样,就是样式可能有点不同而已;为了便于区分。

网友:
    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封装是一样的,就是电气属性不一样,不过你可以把丝印改一下,便于区分电容和电阻下图分别是电容和电阻,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