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离SoC越近越好吗?

楼主(2015-09-01):
RT

网友A:
总不能紧贴着吧,,要不然怎么焊接呢

网友(点评):
看過雙面板真的有人貼背面!>_<|||

网友(点评):
哀西管腳的正背面!

楼主: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现在画板子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SMD放背面没有关系,DIP的就产量就不好焊接了

网友:
    放远点没关系

网友:
    靠近一点比较好  毕竟是时钟信号。不过晶振内部要挖空。差分时钟的话,应该距离稍微远一点关系也不是那么大吧?

网友:
    要是能保证信号不受干扰的话,稍微放远点是可以的。

网友:
    不一定吧,如果是对温度敏感的晶体和容易发热的IC,还是摆得越紧越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不能紧贴着吧,,要不然怎么焊接呢

恩  是的,完全可以啊,,,正反面贴嘛,,我一般也会这么搞,,呵呵

网友:
N年前做的一片板(网卡),晶振有点远(不是那么远),关键是走了两个过孔(从底层走到顶层再到CPU),结果有40-50%的板丢数据,一直查了很久,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越近越好。巴不得包到IC里面去。

网友:
    晶振是怕热的器件,处理得不好会温飘(几百个PPM),严重时会影响时序,不起振等,所以也不宜过近,看看芯片热不热吧。找个不是很远,也挺凉快的地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