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我改变载频,可是频谱还在原位,请大神教我

楼主(2015-09-01):
ADS中用RF_Chirp产生信号,为啥载频变了,频谱依旧在原位啊?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
你这个是用什么仿真器的,要看载频,要HB仿真

楼主:
我是用的envelope看的他的频谱,频谱显示就跟那个图一样

网友:
envelope是看出来是包络,应该是你显示的呀

网友A:
你用TRANSIENT可以看包络。设置与envelope类似。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我想说频谱里面的载频怎么变,我已经设置过了源的载频在600兆,可是显示的频谱还是从0开始,麻烦你帮我看看,

楼主:
我看出来了,谢谢你终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TRANSIENT可以看包络。设置与envelope类似。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打扰你一下,像timed类型的滤波器怎么测它的群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