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21參考阻抗轉換

楼主(2015-09-02):
請問如何計算參考阻抗(reference impedance)變化後之S21?
舉例如下,參考阻抗為50 Ohm時,S21的大小(magnitude)為0.294,相位(phase)為57.434,想知道如何計算當參考阻抗變為40 Ohm時,S21的大小與相位為何?
使用仿真軟體能得到大小與相位為0.277與60.196,但我想了解的是如何自行計算,方程式為何?
謝謝各位賜教!

网友:
所有的s参数矩阵计算的时候都要归一化的。
ref impedance就是归一化的参考值。
首先我们知道,未归一化的实际输入阻抗是不变的。
所以
zref1*(1+S1)/(1-S1)=zref2*(1+S2)/(1-S2)
依照此等式你就可以推导出S2与S1的关系,S矩阵换算时,1要换算成等行列的E。
怎么推导我就不详细写了。太多的公式懒得写。
有兴趣自己推导玩玩。

楼主:
謝謝版主的回覆!

將等式移向後,得到
S2=(Zref1-Zref2+(Zref1*S1)+(Zref2*S1))/(Zref1+Zref2+(Zref1*S1)-(Zref2*S1))

帶入S1 (Zref1=50),以求得S2 (Zref2=40)
計算出來magnitude是0.3596,而phase是41.0598。與仿真軟體的結果不同。

版主提供之方程式應適用於計算S11於不同reference impedance時的結果,並不適用於S21

网友:
楼主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我们没有研究过,但是《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伍微译)附录D.2中有介绍如何将S参数归一化为其他特征阻抗,不妨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的回覆!

將等式移向後,得到

我所说的S代表的是矩阵
S11 S21
S12 S22

所以是一定包含S21的
你仔细推导下,看看是不是你所推导的那个值呢?注意下逆矩阵的概念哈,我这里虽然写的除号,那是因为打不出上标,容易混淆。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那个出现你的推导式中的zref1+zref2这样的情况的。

楼主:
我明白S代表的是矩陣,謝謝!
再次確認先前推導的等式如下,是沒有問題的。但就是計算不出正確的S21...
S2=(Zref1-Zref2+(Zref1*S1)+(Zref2*S1))/(Zref1+Zref2+(Zref1*S1)-(Zref2*S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S代表的是矩陣,謝謝!
再次確認先前推導的等式如下,是沒有問題的。但就是計算不出正確的S21...
S ...

really?抱歉我刚想起逆矩阵matlab中可以用^-1表示,我想你应该看得懂。
Z = Zref(E+ S)(E − S)^−1
-->
Zref1(E + S 1)(E − S 1)^−1 = Zref2(E + S 2)(E − S 2)^−1
-->
S 2 =(((Zref1/Zref2)(E + S 1)(E − S 1)^−1 + E)^−1)(((Zref1/Zref2)(E + S 1)(E − S 1)^−1 )− E)

然后请将S1以矩阵带入,E=
1 0
0 1

怎么会推导出包含ZREF1+ZREF2的式子呢?
为何会求不出S21呢?

楼主:
版主太厲害了!
先前利用程式計算(1+S1)/(1-S1)時,我並沒有將"/(1-S1)"轉換為"(1-S1)^-1"
經版主再次提點之後,已能計算出正確的結果!
非常感謝並受益良多。

网友:
    版主真是牛逼人物,搞技术的料,将才呀

网友:
cousins正解,Z参数是表征材料的参数,就像一段线的电阻不因外界激励如电压,电流等而变化,将S参数转成Z参数,再根据Z参数与Zref的关系,再转回S参数,就能回答楼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