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的铜环 打上 锡膏小点(如附件)是何用意

楼主(2015-09-02):
如附图,
好些设计中, 把螺丝孔的裸铜部份打上小锡点。
出于什么目的?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增大摩擦力

网友:
    矮了 垫高一点?

网友:
    应该是为了固定吧!!!

网友:
    增加与外壳金属柱的接触面积,增强接地。

网友:
7楼正解,一般线路板边框都会布一圈铜在使用过程中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静电,所以螺丝孔加锡有助增加接触面积,而且铜本身会氧化,加锡有助于去氧化

网友:
    干嘛在不全部上锡?

    全部上锡,还是面,何必多此一举,还浪费焊锡。
    因为成本,需要更多的锡。而且如果全部上的话,回流焊后会拖锡,堵塞螺丝孔。

网友:
    搞不好是不小心沾上了点锡膏

网友:
    我猜是起到类似于弹簧垫圈的作用,使螺丝更不容易松动

网友:
    弱弱的问下,难道不是铜的散热优于焊锡么?还多次一举加些焊锡上去?
猜测应该是刷了锡膏(另外一面)

网友:
    增加接触面积和摩擦力,如果螺丝的垫片是有尖角,会很牢固的

    正解!

网友:
    主要是加强接地,如果整个圆形焊盘全上锡,一是浪费锡膏,二是锡融化了流动导致不均匀,你看很多小日本的板子上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点接触居然比面接触的面积大,锡的导电率居然大于铜,涨姿势了。。。

网友:
增大摩擦力,防止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螺丝松动。此属于本人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大摩擦力

赞同!!!!!

网友(2016-04-11):
这是为了增加螺丝的接触面积,让PCB和中框更好的接触,以通过静电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