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自动添加offpage或者port

楼主(2015-09-02):
    请教大神,如何在orcad中自动添加offpage或者port端口?

网友:
    只能手动添加,不能自动添加。
    如果有自动添加的方法还请分享。

网友:
    木有见过自动添加的

网友:
    如果采用层次化设计,现在Root里画上,就可以自动添加到对应的模块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