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放大过程原理求指点

楼主(2015-09-02):
NPN管
问题1:为什么ce能导通,ec却不能同样是pn结,两PN有什么不一样
问题2:为什么能放大,通过什么东西去完成电流比例控制?
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道听途说,回答你的问题
1,  反过来也可以导通,只不过增益会变小,因为掺杂浓度问题。
2,三极管放大电流靠两个概念,少子漂移和多子扩散,BE正向电压引起多子扩散,BC反向电压控制少子漂移,其中BE为BC提供子弹,故CE的电流大小BE电流成一定比例。

网友:
1. 都是PN结,理论上可以EC交换,但实际上三极管制作过程中,出于参数性能成本加工等方面的考虑,CE两级是不对称的,交换之后性能完全变了,例如放大倍数和耐压都大大缩小。
2. 这个问题找本《模拟电子技术》看看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大学教科书   《模拟电路》又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听途说,回答你的问题
1,  反过来也可以导通,只不过增益会变小,因为掺杂浓度问题。
2,三极管放大电 ...

谢谢,最近又去看模拟电路了,感觉比第一遍去看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