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约束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02):
现在有一组数据线间距是10,地址线间距也是10,但是现在想让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间距为15,其中挨着近的数据和地址线为M0_A_DQ11,M0_B_A3

网友A:
可以用net cla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net class吧。

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spacing里面先把地址和数据网络分别装进两个class,然后spacing树下面有net class-class这一支,再选中需要设置的class,右键create class-class就可以设置间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