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自动绕等长问题

楼主(2015-09-02):
设置了等长后,自动绕后没反应,和之前走线一个样,是啥原因呢?

网友A:
自动绕线首先你要把空间给留出来,有时候用自动绕,他就绕几根线,其他的他就绕不出来了。线还特别丑。
建议你收到绕线,你自动绕没反应估计是空间受限制了,导致绕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绕线首先你要把空间给留出来,有时候用自动绕,他就绕几根线,其他的他就绕不出来了。线还特别丑。
建 ...

我留的位置挺宽的呀

网友B:
自动绕等长就是个噱头,就像无人驾驶汽车一样,是美好的愿望,你指望allegro帮你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留的位置挺宽的呀

空间这么宽裕,一下子就绕出来了。不要用自动绕等长,线会绕的很丑的! 就如同自动布线一样,用的人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绕等长就是个噱头,就像无人驾驶汽车一样,是美好的愿望,你指望allegro帮你到什么程度?

不是,平时我也没用过,就是看了杜老师视频,我试着也绕绕,怎么也绕不出来。对哦,再问下,想保证两根线等长怎么去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平时我也没用过,就是看了杜老师视频,我试着也绕绕,怎么也绕不出来。对哦,再问下,想保证两根线 ...

设等长规则,然后用图中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等长规则,然后用图中命令

谢谢,你现在方便用QQ不?能否告知我下QQ,我加你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方便用QQ不?能否告知我下QQ,我加你请教一下

用户名就是
你先找找资料,学习学习,大概了解下,有不知道的再看我能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