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怎样单根走线?

楼主(2015-09-02):
5金币
RT,在ces中设成了差分线,想单根走线要怎么操作?另外在constraint class里面为什么一个网络名展开之后下面会有其他的网络?比如我差分对CAN_H和CAN_L,在CAN_L下面多了一个net,还必须和差分对同属性。

网友:
走单根可以通过按ALT 键来实现,你说的网络多了,应该是电气网络和物理网络的区分,一个电气网络可以由多个物理网络组成。如果只有一个点到点的网络那么这个电气网络下面就只会有一个物理网络显示。

网友A(2015-11-19):
    vx.1变成用ctrl键了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vx.1变成用ctrl键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