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winter,求助为什么封闭管理库没有元件库可选?

楼主(2015-09-02):
如图,版本是AD9 winter版。当我在原理图里打算更换元件的封装时(点any)居然libraries里面是空白一片的。

下面空白一片

我再点入“...”这个键,确认里面的installed是有装齐基本库的啊?(而且如果直接place library是没有问题,只有在更换元件封的情况下就变成这样了。<这很麻烦,原理图是对的,但元件位置不对>)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据我所知,09summer版和10版也没有这样的事。(我是为了学习教程降级下来的,回为ad9 summer版和10版以上有个比较令我头痛的规则问题,但AD9 winner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顺便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不用AD9 summer版以上,因为以上版本的规则有点奇怪。如图
AD9 winner版画好图是这样的。

但用09 summer以上版本是这样的,带了很多划线。

基本上是过不了规则的。我也奇怪为什么自己默认的元件过不了自己的默认规则。为了以后的设计修正,我总不能选择忽略规则检查的啊....?

网友A:
你的封装做得不规范或者说软件默认的DFM规则不合理。

只需要修改一下相应的规则就可以了,不能因为怕上火而放弃美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封装做得不规范或者说软件默认的DFM规则不合理。

只需要修改一下相应的规则就可以了,不能因为怕上 ...

其实第2个问题我算是解决了,不过09版的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解,真是奇怪。
所以现在只能用AD10,幸好也可以用。

网友:
很明显的,你库管理器里面有这么多库文件,有冲突。
强烈建议自己组建一个库文件,使用自己的库文件。这样使用库很方便,另外,画好的板子,以及做好的板子都会会有你的影子在里面。也就是所谓的个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