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WIN7 64位 怎么破解啊

楼主(2015-09-02):
网上说 16.6可以装在 WIN7 64位上,但是我装了N次都没有成功; 我在XP上装成功过,但是在WIN7 64位上怎么都破解不成功,
而且破解文件 好像是16.5的破解文件,我从来没有见过16.6的文件;

哪位前辈有 在WIN7 64位上装成功的经验啊, 或者有OK的破解文件,发一个给我啊,谢谢啊

网友:
64位的和32位的破解文件不一样

网友:
好像要拷贝一个什么文件到license里面

网友A:
我就是win7 64.用的这个可以破

Cadence SPB 16.6 破解文件和安装步骤.zip

16.6破解

网友:
搜索  阿狸狗破戒大师

网友:
我们是64位的,装的很成功。

网友B:
    网上免费的有些WIN7 64不能装, 有些能装,比如DELL专用的WIN7 64就可以,其他很多都不行,不行就继续换系统。 破解基本与xp一样。最后需要把 cdslmd复制到LicenseManager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win7 64.用的这个可以破

谢谢终于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免费的有些WIN7 64不能装, 有些能装,比如DELL专用的WIN7 64就可以,其他很多都不行,不行就继续换系 ...

谢谢啊,我的就是Dell,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