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创建过孔

楼主(2015-09-02):
大家好:
我是一个学习allegro的新手,最近买了一些教材来学习,但是教材中都没有提到到过孔的创建、和过孔列表的使用,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二,最好能够有图示,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创建的话用pad designer,添加的话在规则设置里面能添加多种过孔,走线的时候可以在右侧选择你添加的这些过孔

楼主:
你好,请问基本流程是不是这样子,首先在pad editor 中创建一个通孔焊盘然后在规则管理器中指定可以使用的过孔种类,布线换层的时候最后选用via list 中的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基本流程是不是这样子,首先在pad editor 中创建一个通孔焊盘然后在规则管理器中指定可以使用的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