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 16.3 安装且已破解 如何打补丁?

楼主(2015-09-03):
请教各位:
本人cadence 16.3 已使用2年最近想升级最新的补丁包Hotfix_SPB16.30.057_wint_1of1(原先安装过Hotfix_SPB16.30.051_wint_1of1),请教一下如何在不卸载软件的前提下,安装最新的补丁包。之前貌似看过以为版主写过,可是现在找不到那个帖子了。麻烦各位大神

网友A: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3文件夹命名为spb_16.3old(反正和spb_16.3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3,并把spb_16.3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3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3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3\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_16.3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3old替换旧文件
6、删除spb_16.3文件夹并把spb_16.3old改回spb_16.3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3文件夹命名为spb_16.3old(反正和s ...

多谢指导,非常感谢!
有个疑问,我是用的shooters破解的,是不是就不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非常感谢!
有个疑问,我是用的shooters破解的,是不是就不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了?

不清楚,没有试过,建议你用暴力破解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没有试过,建议你用暴力破解的方式。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