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主控板共用一个电源,导致主控板老是重启

楼主(2015-09-04):
外部供电12V_A通过扼流圈后给控制电路供电(12V_B)。电机接在外部供电12V_A上。只要一启动电机,单片机就重启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    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机启动时拉低电源造成的?     还是说电机启动时电磁干扰?     求大神帮忙出出办法?

楼主:
电路图手绘的有点丑  多担待

网友A:
楼主,你的MCU供电从哪里来的?地接在哪里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MCU供电从哪里来的?地接在哪里没有画出来?

MCU的电源 是12V_B降压到3.3,地就是GND_B,

网友B:
..  搭个示波器撒   试试就知道,搭载单片机供电教和复位上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电源拉低或者串扰复位或者影响到时钟什么的   单片机就那么几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的电源 是12V_B降压到3.3,地就是GND_B,

你把给MCU供电电路的输入端电容加大试试,然后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掉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搭个示波器撒   试试就知道,搭载单片机供电教和复位上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的,电源拉低或者串扰复位 ...

用示波器试过了   MCU电压波动不大,  复位脚我用的是复位芯片  电机一启动 复位芯片 就给复位信号了  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给MCU供电电路的输入端电容加大试试,然后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掉电情况,

用示波器试过了   MCU电压波动不大,  复位脚我用的是复位芯片  电机一启动 复位芯片 就给复位信号了  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下各个节点波形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试过了   MCU电压波动不大,  复位脚我用的是复位芯片  电机一启动 复位芯片 就给复位信号了  这 ...

MCU电源波动不大,复位芯片给的复位信号,而且是在启动过程中,那么复位芯片为什么会复位,测下复位芯片的供电嘛,一般复位芯片在电压跌落到2.xV,就会复位了,根据芯片选型,差距有可能达到1V左右,所以看下你的复位芯片资料,再检查下上电过程中复位芯片电源是否有波动。

网友:
可以把继电器改为MOS管,在启动的时候是有干扰,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那就把复位芯片拆掉,搭个rc复位电路看会不会有重启

网友:
应该是复位芯片选型不对   把复位芯片的复位电压选小点的试试 电压波动是瞬间的 瞬间就让复位芯片复位了

网友:
把复位IC去掉,用RC替代试试看看。可能你选的复位IC的阈值电压有点高。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当电机启动,电容形成一个低阻抗(开关瞬间,负载电容越大,阻抗越低),我的分析是大电流导致整个系统瞬间拉低,把另一个负载12V_B拉低。我建议是把12_A与GND_A之间并一个大电容(提高电源存储电量能力)。并且确保继电器后,M没有电容(提高开关瞬间阻抗)。参考公式:I=c*du。

网友:
    主要还是看复位电路,问题应该出在复位电路上,可以先用RC复位试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2015-10-24):
    mcu复位是因为有干扰,干扰来源,有2处,一是变压器,二是继电器。而且二者在一个通路上,通过MOS的偏置电阻传给了MCU.
    mcu驱动mos管中间要加隔离的,选一款MOS驱动芯片,或者加光耦隔离,驱动MOS要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