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可以仿真网线吗

楼主(2015-09-04):
想用用阻容感器件搭一个百米网线的模拟板,但是不知道参数要如何调整,想通过仿真来试试看,请问ADS可以仿真吗?或者其他什么仿真软件可以仿真?

网友:
就看你需要仿真其什么参数,损耗、串扰?还是其它的。损耗和串扰是可以建模仿真的。但是首先你要知道你需要仿真什么。

网友:
你是想仿真网线还是模拟板,还是用模拟板模拟网线,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