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ata loss 6dB 意味着什么

楼主(2015-09-04):
1.  求dB 的公式是什么?
2. 在pcb上,影响loss的参数主要有哪些?
3. dB 值的大小,反过来, 会影响pcb的哪些性能。
4. 现有工艺下, 理想值是多少?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13 14:58):
1. 今日, 再次遇到 Return Loss 瓶颈。
2. 补充一些, 扫盲的贴:
    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turn_loss
    b) http://www.fmsystems-inc.com/manuals/RETURN%20LOSSart.pdf

补充内容 (2017-3-13 15:00):
    c) http://blog.csdn.net/xianrudu/article/details/17176511
    d) http://wenku.baidu.com/view/824ceaaadd3383c4bb4cd237.html

网友:
建议自己“百度”一下,人的成长不是靠问,而是靠学;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有些地方如果实在想不明白,再发出来

网友A:
1.这是大学数学基础...
2.论坛里有现成的帖子
3.没理解你的问题。。。猜测性的给你个答案为影响信号质量,影响电磁辐射。
4.这个没有PCB的标准,你走1米长的线跟你走1mm长的线不可能一样,损耗由接收端和驱动端共同决定其规格和裕量,不由PCB决定。

网友:
    楼主先度娘,对理解性的问题,各位大大版主可以解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大学数学基础...
    2.论坛里有现成的帖子
    3.没理解你的问题。。。猜测性的给你个答案为影响信号质量 ...

    谢谢你cousins
    1. 我有些些数学基础的,
2. 论坛的帖子, 正在找......
3. 想了解一下, 如何影响质量?影响哪个参数?
4. 这个结论, 似乎与我的客人的观点不一致。他们的观点是, 两端的裕量, 在器件选型的时候已经确定, 其它事情由PCB决定。

注: 我并不是SI 专员, 只是在邮件里读到客人有提及这一句” We want to update this layout to limit the length of SATA Lanes, and keep there the SATA loss below 6dB for SATA compliance." 所以想尽快,简洁的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谢谢大家!

网友:
    好吧,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仅代表个人见解。PCB上影响损耗的因素可分3个方面:板材,采用普通FR4板材和高速板材肯定不一样,不同的板材具有不同的损耗;PCB设计,链路上阻抗的匹配情况及链路周围的物理结构都会影响损耗;工艺,不同的生产工艺及控制精度都会影响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cousins
1. 我有些些数学基础的,
    2. 论坛的帖子, 正在找......

你没理解我说的第四点,我想告诉你,规格由芯片决定。
至于PCB上的损耗,那没有恒定的,首先你不会是均匀传输线,其次长度不一,使用的板材不一,镀铜粗糙度不一,不存在一个确定性的损耗。

网友:
    关于第三点。
国外有很多客户习惯用loss来评估而不是用传输系数来评估,而insertion loss是个正值,其为-dB(S21),回损也是一样为正。
所以实际上你客户所说的below 6dB代表的是dB(S21)>-6dB
对于信号质量,你想想,6dB代表电压幅度降了一半,会影响到接收端的什么,而且这些损耗的能量有部分是不是作为辐射能量发出?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818-1-1.html

    佛说,会遇见你。所有如来就坐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818-1-1.html

佛说,会遇见你。所有如来就坐着了。

哎呦我去,你这句话好销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818-1-1.html

    佛说,会遇见你。所有如来就坐着了。

谢谢! Yuju
    非常,有趣,生动、简洁, 易懂的文章。
    我不是如来, 我就站着了, 看完帖子后。

    而且, 感激你的直接。
把链接直接放在跟帖上, 取代:“这个主题在论坛里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