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封装怎么建?

楼主(2015-09-04):
就是它的pin顺序是怎么看?谢谢.

楼主:
第1 pin从哪里开始?
  16 15 14 13

1            12
2            11
3            10
4            9
   5 6 7 8

网友:
这个就是bottom view和top view弄清楚,问题就解决了pin顺序是顺着来的,带圆圈的和pad带缺角的就是1脚

网友A:
这种芯片一般是逆时针方向排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一般是逆时针方向排序的

xiexie.

网友(2015-11-02):
IC封装的PIN脚顺序一般都是按照U型读法来的

网友:
你应该搞反了,在PCB上1脚应该在右上角,然后往左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