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时候能不能显示器件鼠线同时保留网络配色?

楼主(2015-09-05):
    移动的时候能不能显示器件鼠线同时保留网络配色?

    发现默认的状态下 移动的时候鼠线看不到;我已经把要布局的器件打开鼠线了

移动的时候焊盘的网络配色也不在,感觉在调整方向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方便

楼主:
    这是移动前的状态 可以看到配色

    这是调用移动命令后移动中的状态,网络配色消隐 不显示

    只能放下后才能恢复网络配色

    如何保留移动中网络配色不消隐?

网友:
    同问,我也学习一下下。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哦

    貌似是不行 只能 看着鼠线动!

    在pads里面 可以先关闭鼠线 摆放 网络配色移动不消失

网友B:
    何必这么纠结  这个东东 又不影响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这么纠结  这个东东 又不影响画板

有时候 希望关闭鼠线进行调整

    如果像pads那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