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电源的噪声频段?

楼主(2015-09-05):
怎么确定dcdc输出的噪声频段,并以此来确定滤波电容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

你说的高次谐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

你说的高次谐波吗?

dcdc输出是由低频到高频的一系列纹波和噪声构成,所以需要电容来滤波,不同的电容,包括封装不同和容量不同等,他们的阻抗-频率特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经常用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来完成大范围滤波,我是想怎样才能确定需要滤除的频率范围,以便能选到最合适的电容,虽然拿dcdc资料参考图可以让芯片能够输出,硬件工程师最好是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谢谢

网友:
电源工作频段,负载工作频段,特定干扰频段

网友:
主要看PWM的频率与谐波。

网友:
好像不是那样的吧
他的意思是怎么样算加的电容
来滤除这些噪声频率段

例如 噪音 是1M 怎么样的电容比较合适  我估计是这个意思

网友:
听高手分析

网友:
顶,听高手分析

网友:
实践是硬件道理,多去实验实调试边测试

网友:
采集波形,频谱分析,有的示波器有频谱分析功能,你就看最高点,次高点这些就行,实在没有也可以用采集卡看,我以前用过NI Labview,可以看到各次谐波的波形,不过这是从结果分析,从原因分析的话比较复杂,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建议直接采集波形分析是最方便的。

网友(2015-10-08):
用示波器和频谱仪可以看到, 不过和滤波电容基本无关(滤不掉的,不是AC 50Hz 的滤波)。ripple / noise 是2个概念,处理方法不同。LC 相对和ripple有关。用滤波电容处理noise基本没用。
做个隔离电源,可能更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