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智能粘贴的参考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05):
求助,ad智能粘贴时阵列的参考点能不能设定成第一个器件的某个位置,现在使用好像都是在中间处某个器件的位置处,像protel99每次都是以第一个器件的参考点为阵列的参考点,这样比较容易对齐,有没有办法设置,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遇到过阵列不好放置的情况,很难对好位置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感觉这里比较冷清 了,问题都没有人回复

网友:
不冷清,这里的提问过于含糊

此话题其实 就是  ALTIUM 原理图编辑窗口(或原理图器件编辑窗口)下复制时  是否可指定参考点的话题,感觉是 退步了(没有找到原因)

相关的探讨话题做个关联(那里问题描述更精确些,可惜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求助】AD原理图中智能粘贴的参考点设置问题l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978&fromuid=63313

我以为你是说 PCB 工具中的智能粘贴,
AD原理图 好像 早就退后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不知大家是否知道有设置点还是 就是 退倒了?

早之前原理图(包括原理图 器件封装)常规辅助编辑下 可按设定的捕捉栅格来自由确定 复制参考点,我这面也很久没有享受这种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