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9-05):
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是源端匹配(靠近mcu),什么情况下是终端匹配(靠近负载),有大神解释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你自己都已经回答了。还需要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你自己都已经回答了。还需要怎么解释呢?

因为我看到有些PCB匹配电阻是靠近源端的,有些又是靠近终端的,所以不太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到有些PCB匹配电阻是靠近源端的,有些又是靠近终端的,所以不太明白

这就更不好回答了~~~~两种匹配你都讲了~~~至于用法么?你是要为在哪里用吗?如果是这样,一般芯片IC都会有讲,所以认真阅读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到有些PCB匹配电阻是靠近源端的,有些又是靠近终端的,所以不太明白

两种情况都是有的,只是你看你的是在哪里的阻抗不连续咯

网友:
习惯性源端

网友C:
是不是源端匹配都是串联,而终端都是并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都是有的,只是你看你的是在哪里的阻抗不连续咯

请问是怎么看阻抗不连续的?不太懂~~求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更不好回答了~~~~两种匹配你都讲了~~~至于用法么?你是要为在哪里用吗?如果是这样,一般芯片IC都会 ...

如果是DATASHEET有讲在哪边匹配,那匹配电阻大小如何确定的?不一定是根据DATASHEET吧?

网友:
1楼应该是想问两种方法使用场景的不同吧。
1、始端匹配一般就是在驱动端的串联匹配,消除了驱动端的二次反射。方法简单,一般的点对点走线都会用这种方法,但是双向信号和菊花链拓扑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
2、终端匹配就是在负载端并联一个电阻匹配,上拉或下拉都行,这方法会增加直流功耗,并且会影响线上的电平高低,菊花链拓扑一般会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源端匹配都是串联,而终端都是并联呢?

比如链路上出现了trace变化、via,或者是与驱动端的阻抗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看阻抗不连续的?不太懂~~求解析

看上面,刚才回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ATASHEET有讲在哪边匹配,那匹配电阻大小如何确定的?不一定是根据DATASHEET吧?

datasheet里面给匹配时候一般会给出匹配电阻阻值~~~~一般来讲,在时钟线上面匹配电阻情况比较多,因为每一类时钟都有标准的规范,所以匹配电阻阻值一般也会有介绍。例如很多IDT的时钟芯片就会有。

还有一些常用的匹配,如33M的时钟,一般会在远端串行匹配一个22~33欧姆左右的电阻,这些楼主需要留意下

还有就是一些常用的总线,也是需要做匹配的。不过这些都可以根据总线协议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里面给匹配时候一般会给出匹配电阻阻值~~~~一般来讲,在时钟线上面匹配电阻情况比较多,因为每 ...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