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添加了room outline,在quickplace中place by room找不到room outline属性。

楼主(2015-09-05):
allegro添加了room outline,在quickplace中place by room找不到room outline属性。尝试过十来遍,只有一次成功了,所以到底是不是软件哪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A:
元器件是否设置ROOM属性。一般流程是设置元件room属性比如(TP1),添加roomoutline,再quickplace摆放,在place by room的下拉选项中有TP1。

网友:
    原理图中要对元器件设置Room属性。
可参考学堂课程: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36/learn#lesson/449中的第一课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是否设置ROOM属性。一般流程是设置元件room属性比如(TP1),添加roomoutline,再quickplace摆放,在pl ...

    前面都是按你说的流程操作的,到了最后一步,place by room下拉就没有了,显示为空白

网友:
    是不是元器件都已经放出来了?得在后台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都是按你说的流程操作的,到了最后一步,place by room下拉就没有了,显示为空白

    那就帮不了你,这种情况我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