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iptime路由

楼主(2015-09-06):
朋友给的一个iptime 604 ,他把密码给忘记了,进不了设置。只好用reset大法。这个路由reset和其它还不一样,需要先按住reset再通电源,刚开始按其它路由reset整了半天也没有进去。
但接着问题来了,它的初始用户名和密码百度了半天也没有找到,admin root....等试了也无效,有没有谁用过此路由?如何进去web设置。

网友A:
摆渡
인증방법 : WPAPSK
암호화방법 : A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渡
인증방법 : WPAPSK
암호화방법 : AES

不对哟 现百度好像比较难查外网 这货应该在韩国用得多 可惜韩国网站看不明白 在线翻译也不好用

网友:
这是在一个叫fen dou zai han guo的中文站上看到的,看来还是不太对哈。

楼主:
拆开路由看到里面有调试管脚(国外路由调试管脚已经焊接上,国内路由这些管脚还需要自己焊上),插上借来的TTL线,看到cpu输出信息,有没有谁懂这个内嵌系统,还好都是英文,不是韩文。

CFE version 5.60.125  based on BBP 1.0.37 for BCM947XX (32bit,SP,LE)
Build Date: Mon May 31 21:59:51 PDT 2010 (hwnbuild@lc-sj1-2112)
Copyright (C) 2000-2008 Broadcom Corporation.
Init Arena
Init Devs.
Boot partition size = 131072(0x20000)
Found a 4MB ST compatible serial flash
et0: Broadcom BCM47XX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Controller 5.60.125
CPU type 0x19749: 300MHz
Tot mem: 16384 KBytes
CFE mem:    0x80700000 - 0x8079DD50 (646480)
Data:       0x80733BD0 - 0x80736DD0 (12800)
BSS:        0x80736DD0 - 0x80737D50 (3968)
Heap:       0x80737D50 - 0x8079BD50 (409600)
Stack:      0x8079BD50 - 0x8079DD50 (8192)
Text:       0x80700000 - 0x80733BCC (211916)
Device eth0:  hwaddr 00-03-81, ipaddr 192.168.1.1,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not set, nameserver not set
Loader:raw Filesys:tftp Dev:eth0 File:: Optionsnull)
Loading: Failed.
Could not load :: Timeout occured
Loader:raw Filesys:raw Dev:flash0.os File: Optionsnull)
Loading: ..... 2345568 bytes read
Entry at 0x80001000
Closing network.
Starting program at 0x80001000
IP Filter: v3.4.35 initialized.  Default = pass all, Logging = disabled
PCI: no core
PCI: no core
PCI: Fixing up bus 0
wl_pci_probe: find [14e4:4329] bus 0 slot 1 func 0 irq 1
Found an ST compatible serial flash with 64 64KB blocks; total size 4MB
eCos Router/AP V5.110.27.9 (Compiled at 16:25:28 on May 27 2011)
vlan1: VLAN interface created
vlan2: VLAN interface created
wlconf: PHYTYPE: 4
EAPD task started
NAS task started

楼主:
得到高人指点 原来系统是ecos的 用命令可以得到用户名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