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本问题

楼主(2015-09-06):
请问pads9.3版本是不是不能打开9.5版本的PCB文件?如果可以,需要怎么做呢?

网友:
PADS9.3不能打开9.5版本的PCB。

pads9.5可以导出低版本的asc文件后,再用pads9.3导入。

pads9.5功能比pads9.3强大,价格也是一样的,何不直接选择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