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在做开关用时能不能直接GPIO驱动?

楼主(2015-09-06):
MOS 管在做开关使用时为什么都要配合一个三极管使用?
什么场合下可以直接用GPIO来驱动呢?

网友:
    驱动电压电流和IO参数不匹配需要驱动
如果IO能撑得住开关电压和灌电流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因为你的MOS管供电是5V的,而你的GPIO一般是CMOS电平,即3.3V。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三极管,而是GPIO直接控制MOS管的话,Vgs一定会有个1.7V的电压,导致MOS管一直导通。所以如果你的MOS管电压是3.3V,就可以省去三极管。又或者你的GPIO用的是TTL电平,可以输出5V,也可以省去三极管。

网友:
    电平转换而已。TTL和COMS的区别不是3.3和5V的区别。

网友(2015-10-21):
            三极管是电平转换。MOS管是电压型,不存在电流不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