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06):
allegro中怎么设置不检测元件重叠问题,全局不检测和某一个区域不检查元件重叠可以分别设置吗?

网友A:
在规则里面吧same net drc关了。然后把package—top和bottom的DRC也管了就不会包重叠的错误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其实要是重合的元件的不多,也可以忽略的

网友:
same net drc关了

网友:
没见过区域设置的

网友:
    也可以将你认为可以重叠处的DRC waive掉。只看其它地方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面吧same net drc关了。然后把package—top和bottom的DRC也管了就不会包重叠的错误了。

楼主:
    请问是在这里设置吗

网友:
    在这里吧true改成false

网友:
    在same net spacing 里面点开all layers 下面有一项是options  把DEFAULT改成false

网友:
    报下一DRC错语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