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生成.AS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9-06):
如图,每次生成的都是.NET文件,如何把他设置成默认是.ASC呢,每次都要改后缀名,好麻烦哦!

楼主:
每次都弹出这个警告。。。

网友:
没用过16.3,但是我用过不管是16.2还是16.5,选择orpads2k或者orpadspcb后,输出文件的后缀名都会自动变成.asc,而不会是.net啊

网友:
    我也是每次都把net改成ASC,不过用早一点的版本就不会

网友:
    这个版本是这样的,用16.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