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阻抗的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楼主(2015-09-06):
有个最抗的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书上说在走高频微带线的时候,对地最抗要求50欧姆, 通过调整线与地线参考层的距离来调整阻抗;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阻抗是高频最抗,对地阻抗是对某一个频率而言的,如果频率变了,这个阻抗也会变;

那么在很多资料中的 微带线50欧姆最抗,是对哪一个频率来说的呢?  10M?  100M?  1G? ,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有意思。阻抗确实是与频率有关系的,一般情况来讲,很多在介绍阻抗的时候都是不加频率的。如果是PCB设计,很多都是按1M的参数来确定其阻抗。你可以通过调整参考层的距离或者是线宽来改变阻抗。如果是差分的话可以调整间距。当然如果可以改材料,也能改变其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比较有意思。阻抗确实是与频率有关系的,一般情况来讲,很多在介绍阻抗的时候都是不加频率的。如果 ...

哦,非常感谢啊,  画高频的 500M的板子,也是按照1M算阻抗的吗?求解,谢谢

网友B:
高频的时候,阻 抗是要考虑的,阻 抗最怕是不连续, 100M、500M 时阻 抗变化不大。不要天天对阻抗的大小太较真。

网友C:
信号完整性上面是这么描述的。

假设传输线均匀,信号在任何地方感受到的阻抗相同,这个阻抗值表示整个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如50欧姆)

无损模型:Z=L/C^1/2。

影响单位电容与电感就影响了特性阻抗。

网友:
    阻抗的连续性比阻抗的具体数值更重要。

网友D:
    学习了,连续比数值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非常感谢啊,  画高频的 500M的板子,也是按照1M算阻抗的吗?求解,谢谢

    恩,没有问题,就这样计算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连续比数值重要

连续性是很重要,但是要整个链路都连续。当然,如果是500M的信号(除了时钟信号),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性是很重要,但是要整个链路都连续。当然,如果是500M的信号(除了时钟信号),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 ...

“阻抗的连续性” 不是很了解,端接电阻是不是就是为了做这个的啊?,
再请教一下啊,比如说这种情况   一个CPU高速数据信号到 SDRAM缓存的输入结构, CPU输出端口是有一定阻抗的, SDRAM的端口是有一定阻抗的, 假设中间型号线已经做了50ohm的对地阻抗匹配了,那么怎么做对两个端口的 最抗匹配呢,求高手解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时候,阻 抗是要考虑的,阻 抗最怕是不连续, 100M、500M 时阻 抗变化不大。不要天天对阻抗的大小太 ...

谢谢,前辈啊, “阻抗的连续性”, 比如手两个芯片的高速数据通讯, 引脚输出,与引脚输入,加微带线, 怎么做到三个都阻抗连续呢,谢谢,求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的连续性” 不是很了解,端接电阻是不是就是为了做这个的啊?,
    再请教一下啊,比如说这种情况    ...

    阻抗连续性就是整个链路的阻抗都一致。
    关于你说的SDRAM的阻抗匹配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啊, “阻抗的连续性”, 比如手两个芯片的高速数据通讯, 引脚输出,与引脚输入,加微带线,  ...

    呵呵,后面讨论的都对啊。

网友E:
    多多学习中 高频要理论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多学习中 高频要理论的支持

好的,有没有什么书推荐啊?

网友:
    1、高速数字设计(High-Speed Digital Design)
    2、高速数字系统设计(High-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
    3、信号完整性分析(Signal Integrity)
这三本书各看三遍,最好是看英文原版的,然后,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RF 特性阻抗線寬線距隨頻率不同而不同。

楼主(2023-06-10):
引用 网友C:
信号完整性上面是这么描述的。

    假设传输线均匀,信号在任何地方感受到的阻抗相同,这个阻抗值表示整个传 ...

    数年后,才发现,这一条是正确答案,TKS

网友:
    一般在计算阻抗的时候,直接按介质厚度,介电常数,线宽算出阻抗,对于在高频的情况,是尽可能减少阻抗的干扰和提高他的连续性。就比如一辆车在高速行驶,稍微一点干扰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事故,但是在低速行驶中,干扰的破坏力就没有那么强。个人理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