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载天线的封装改怎么画呢?

楼主(2015-09-06):
本人新手一个,RF小白,最近要做个wifi的项目,我想自己画个2.4G的天线,但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是直接用etch层画个shape吗?那怎么定义pin呢?同一个shape能定义出两个pin吗?还有,画这种天线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各种不懂,求大神指导
天线尺寸也是论坛找到的资料,就是下面这张图

网友:
阻抗控制,布局布线,具体可以看杜老师在学堂的射频课程

网友A:
这样试一下:
用Autocad把天线外框画完,再用package designer导入dxf生成shape,pin的话用pad designer设计一个小的不开阻焊的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一下:
用Autocad把天线外框画完,再用package designer导入dxf生成shape,pin的话用pad designer设 ...

生成的shape放在etch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成的shape放在etch层吗?

当然,不然怎么实现天线的功能。

网友B:
这个天线只能做一个参考  整个RF的性能和 PCB 板厚  反馈线宽 很多影响 建义先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只能做一个参考  整个RF的性能和 PCB 板厚  反馈线宽 很多影响 建义先仿真一下

我看另一个天线尺寸里面有馈线宽度与板厚的对应关系,照做是不是问题就不大了呢?
主要是我不会仿真,只能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