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丝印怎么打印不了PDF文档

楼主(2015-09-06):
  求助大侠,我安装了PDF打印,打印丝印的时候出现了这个Plotter device 'pdfFactory Pro' does not have any text fonts installed ... plotting aborted.E- (SPMHMF-238): Try again after verifying the system installation of text fonts for the plotter device.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侠们告知,谢谢!

网友:
按照错误提示是缺少字体,是不是安装不完整,安装个pdf(adobe)完整版本试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软件装的没问题,是设置的问题